Dell pp19s电流0.35不亮

楼主(2011-01-16):
电流上到0.35不亮,北桥加焊过了。SB加焊了,CPU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0.35到哪里了应该?

网友:
0.35的电流。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先量3大条件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CPU电压没有出来,查CPU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该机是上网本,CPU供电是0.89V,明显低了点

网友:
什么因原搞的电压偏低呢?触发后,有连续的嘀嘀2声响,一直连续2声响。

网友:
la-5091p 谁有它的图纸?就是这个主板

网友:
12V   的控制电压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12V   的控制电压有没有出来,只有1.08V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VID 输出电压 011000  ,相应电压 0.9V正常,开机后,电流上到0.41 之后又掉到0.35。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换还是重做?CPU挂了?我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通病?你说清楚点好不。多谢了

网友:
要换CPU吗?这U不好买啊

网友:
0。4掉回0。35应该是没过内存条,换根试试,加焊内存座,上网本一般到0。6左右就亮机了,0。89V的CPU电压是正常的,不低的

网友:
内存换过了,还是不行,阻值打过了也都正常。明天加焊内存座,看看。

网友:
开机后,“嘀嘀”连续2声,接着一直,“嘀嘀”连续2声,持续下去。如果不过U的话,为什么会有响声?

网友:
内存槽加焊过了,还是上到0.4A后,又掉到0.35A。没思路了,,“嘀嘀”连续2声,接着一直,“嘀嘀”连续2声,持续下去。究竟在哪里呢?,内存供电1.8V正常啊

网友:
请高手出来帮一下啊,客户催得急

网友:
内存排除了,北桥的可能性大点吧,再者说楼主说的报警应该是内存或者显卡吧,上网本北桥容易出问题,个人意见干北桥!

网友:
重置CPU后,开机电流上到0.3就不动了,我晕

网友:
最新消息:重做NB后,电流从0.41又掉到0.36,不上内存的话,直接0.25--0.36就不动了

网友:
CPU没有过,还是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完供电时钟,干北桥试试吧。

网友:
有才,都不测下就这么干了,这下说不定故障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