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老是不定时间的重启

楼主(2011-01-16):
今天接了一台返修的华硕上网本型号PC 904HD   本来机器都修好了    也测了一天  都正常  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   机器老重启   一般都是进系统重启   系统装过   内存换过 不是散热问题 问问各位有没有这高见

网友:
进PE看看重起吗?硬盘拿了你在试试,!

网友:
重启是不是有规律的,是不是温度高了
LZ检查的不够清楚,所以很难。

网友:
进入PE里面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系统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进过了   有时不进系统都重启    是板载CPU

网友:
听说滤波电熔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边一共收到三台华硕的 上网本了,都是不定时掉电,今天解决了一台了,做桥了,测试了一天没事

网友:
不是温控起空,CPU部分看一下吧,IC虚焊,滤波不良,台机常见电容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