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W83627THF的芯片问题

楼主(2011-01-16):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我的主板是精英845GL的 IO 为W83627THF的芯片,我测到第92针与PS_ON相通,我在W83627THF图纸上查标的是GP 30/PWRGD,请问一下IO的92针是干什么的?谢谢各位。

网友:
92脚   General purpose I/O port 3 bit 0.
          翻译中文的话  是   通用输出入埠3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