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程序的H8芯片可以换新的吗?

楼主(2011-01-16):
型号:
F214DBTE10
H8S/214DBY
现在是有PWR_SW# 跳变
没有PWR_BTN#跳变
H8的供电、晶振都正常。
之前是+3VH8(H8的供电)短路了,H8没有短路。换了U27(附图),现在待机都正常。
现在想买个新的换上去,不知行不行

网友:
有资料的不能换新的。找个料板上的装

网友:
不能,我现在正发愁呢,买不到带资料的芯片,只能找一样的料板拆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把~ 这个机子很老的哦~

网友:
h8s的芯片我买了有十几片都是资料对不上的,深圳鸟人都说对得上的,其实卖芯片的也是什么都不懂,只会说一句上机不保!看芯片上面有没有不干胶小标,如果有就是带资料的,如果没有就买全新的,别买翻新的,洗的干净里面也是有资料的,国内好像没听说能往H8芯片里写资料的。

网友:
新的芯片里面肯定没有程序的。

网友:
不能要用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拿来可以显示的,现在不开机了~  唉

网友:
好是不行的呀

网友:
不能用,找料板吧

网友:
我处理事情的经验太少了~!

网友:
料板确实很难找到,不行给顾客换析行不

网友:
只有从同型号的料板上拆

网友:
只能在旧的料板上拆上新的不行。

网友:
对的,很多情况下卖芯片的家伙自个也不懂.

网友:
找一样的板了,要不就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下惨了,这个板找不到啊。STAMP M3 谁有哦~~~

网友:
最好找料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料板都找不到,真是郁闷了。第一次见这个牌子~  STAMP

网友:
这个h8s型号很怪,不然你可以看我的帖子烧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