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本地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1-01-16):
今天一客户拿了一台T43的本本来修,说是接上网线没反应,我问修过没,他说拿去修过,人家说南桥坏了,要换南桥,他说太贵了,我说我先拆开检测下,IBM的小件就是多,呵呵,把主板拆下来看,水晶头接口已经换过,网卡芯片也换过,我测了下usb的对地,和IDE的对地基本正常,我就让客户放在这里,做别的事了,到了晚上仔细检测,发现网线水晶头接口有有两个脚短路了,很小的焊锡在上面,我从新把接口拆下来,把上面的短路焊锡弄干净,把焊盘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接口装上,挂了显示屏,硬盘等,进入系统接上网线,瞬间,提示正在获取网络IP地址,不几秒钟,提示本地连接已连接,呵呵,搞定了,测试了一会没发现问题给客户报价,150大洋,呵呵,客户同意,从这里看,维修一定要细心,要不然,越修越坏,呵呵。虽然很普通,但是也分享出来给朋友们,大家遇到同样问题是,仔细看下网线接口的针那些,呵呵,还要出去,就先写到这里,呵呵

网友:
恩,有很多东西都要注意细节

网友:
不是的 吧   可能是为了 黑他一把 故意的  呵呵  有的 人就喜欢 这么 做  一般在水的 鸟  也不可能没看到那么 明显的问题的  呵呵

网友:
看来在维修过程中下手脚的还是有的。呵呵。。。建议做维修的还是用心用技术说话吧。楼主的细心学习。。。支持。。。。

网友:
学到了,网线接头滴锡,然后说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