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不能正常显示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1-01-16):
1月15号接到一台清华同方LM1920W液晶,开机显示一秒后熄灭,重复按开关也是如此。由于鄙人维修液晶很少,没有专门学习过,算是草根派的吧。呵呵,于是在网上搜索,大多答复是一、电源;二、高压;三、灯管;四、驱动。先拆机,电路板上没有明显烧灼痕迹,电容也没有鼓包现象。
于是检查高压板上的整流电容,正常;
再外接灯管,左边的接灯管能点亮,右边的点不亮,测右边12V无输出;
查右边电容正常;
查右边高压线圈无电压输出,确定高压线圈有问题;
换高压线圈,外接灯管检测,OK!E:\Photos\A

网友:
图片不行啦,看不见呢

网友:
是不是看不到另一块高压线圈?呵呵,我焊在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