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 盘 不能分区

楼主(2011-01-16):
我一块三星40G的硬 盘 测没有坏道 低格 分区都 试过还是行 分区后 重启机器 还 是回到以前 分区数据完好无损 不能格式化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引的这种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
三星
格式化

网友:
磁头老化,扔了,没用

网友:
这老爷爷级的东西,还用啊???

网友:
寿命到了!该换了

网友:
这是三星硬盘的通病 是写磁头坏 如做数据恢复只有换头

网友:
硬盘里面可能问题,建议你拆开检测。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块富士硬盘,都是引导区损坏的。

网友:
老硬盘是很难修复的,我做过一台850板,西数40g硬盘的机,每次开机都要先进入bios设置找到硬盘才能入系统,否则就提示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