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是操控吗

楼主(2011-01-16):
I/O是操控吗

网友:
你想问的是操控啥?

网友:
对,是的,有的地方叫的不一样,单片机、I/O、操控。

网友:
I/O是 input/output的缩写,即输入输出端口。每个设备都会有一个专用的I/O地址,用来处理自己的输入输出信息。CPU与外部设备、存储器的连接和数据交换都需要通过接口设备来实现,前者被称为I/O接口,而后者则被称为存储器接口。存储器通常在CPU的同步控制下工作,接口电路比较简单;而I/O设备品种繁多,其相应的接口电路也各不相同,因此,习惯上说到接口只是指I/O接口。
-------------

IO可以探测硬件.,温度......
不开机跟它也有关系!

网友:
可以说是操控 不过太大概了 。毕竟是操控一部分供电 如果是整个操作那么要CPU 干嘛呢

网友:
恩,谢了,版主

网友:
我也学习了。笔记本里有EC还有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