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不通电?

楼主(2011-01-16):
拆开测量,没发现有烧坏的管子........插上电源.,,还是一点反映都没有啊....首先测量大电容两端的电压 ,,,电压正常300V左右.
说明桥堆,保险这一部分一切正常的.....再接下开关芯片DP904C     ,,,第1脚有300V左右......第2脚接地...
第3脚 VCC 电压9V~13V之间跳变......估计问题就是在这里.电压不稳定不停跳变导致不通电的啦.....
我沿着3脚线路上的ZD601,和电容都拆了还是会变......但是第3脚吸空的话,,,再去量电压就稳定在37V......
..不会跳变的........我怀疑是开关管DP904C的问题.....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DP904C装上还是一样.....
求解???

网友:
检查 一下周围有没有坏的元器件

网友A:
后级电路可能有过流的。先检查一下行电路,或者把行电路供电断开接假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路可能有过流的。先检查一下行电路,或者把行电路供电断开接假负载试试。

直接把行管拆开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
象这样问题懂的人来说应该很好修好吧...可是本人是新手啊......不知如何去查呢..,...
继续求助....

网友B:
查一下次级二极管是否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次级二极管是否短路哦

请问一下,,,那个地方是次级二级管呢...哈哈..我上传图片来....

网友A:
1、D622、D625、D626、D627、D628都是次级的整流二极管。
2、你可以测一下Q590,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你可以拆下L501,然后在C501上接一40W左右的灯泡做假负载,然后开机看看这儿有没有50V的电压。

网友C:
通电时,测一下次级电压,有无跳变,如无其本上可以确定故障在初级电路,如有跳变,说明电源工作了,只是不能稳定建立,有两种情况,一是次级电路有过流或过压问题,二就是初级本身环路有问题

网友:
3脚相连电容换了,启动电阻检查,再换一个新的开关IC

网友:
3脚有37V, 说明启动电阻是好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D622、D625、D626、D627、D628都是次级的整流二极管。
2、你可以测一下Q590,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如果是 ...

我断开他们去量....D622 D625 D626 D627 D628 都是好的....没有坏..
Q590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时,测一下次级电压,有无跳变,如无其本上可以确定故障在初级电路,如有跳变,说明电源工作了,只是不能稳定 ...

我黑表笔接显像管帝边的螺丝位处,,,我用红笔去测D626的正级测到,,有时10.几V,,有时7.几V,,有时3.几V.......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说明初电源工作了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断开他们去量....D622 D625 D626 D627 D628 都是好的....没有坏..
Q590也是好的....

甩开行电路试一下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修过一样的问题,是DP904的供电脚电压有问题了,你把四脚上的那个电容换了就好,我记得是四脚的,就是DP904的供电脚 ,反馈脚是没有问题的!!图片当中散热片里面的那三颗电容,有一个是启动电压的电解电容,换了它就好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么多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楼主再修不好就对住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么多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楼主再修不好就对住大家了!

如果修不好也没 有办法了........说明本人才疏学浅咯.......因为本人对CRT是从来没有学过的....
出现什么故障,我就查资料,,,根据资料去查........在网上求助.......看看大家对这种故障有什么维修的方法和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修过一样的问题,是DP904的供电脚电压有问题了,你把四脚上的那个电容换了就好,我 ...

你所说的电容可能是C606...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甩开行电路试一下呀。

不好意思....本人很笨的......请问一下这样:可以拆下L501,然后在C501上接一40W左右的灯泡做假负载,然后开机看看这儿有没有50V的电压。这样的做法就是甩开行电路的做法吧???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把行供电给断开就行

网友:
这款电源最简单了,楼主 应该检查DP904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从反馈电路下手,最多见的就是它的启动电压不足造成无法启动,因为那上面的电容最容易坏,好像是50V的

网友:
就是50V那个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不行啊......

网友:
那三个电容一起换了没有,这个模块不容易坏的,确定你换的是好的以后,再换电容。VCC启动电压好像是12到27V之间正常的吧,有跳变就是启动电压不正常,我之前修过也是这样的,老是跳,连输出也是跳变,有时候能开启,有时候又没反应,没反应时VCC脚电压不停跳变。开始以为是输出有问题导致自身保护拉低启动电压,结果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电路可能有过流的。先检查一下行电路,或者把行电路供电断开接假负载试试。
直接把行管拆开这样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还有行包呢、还有前级呢。最好用指针表打一下冲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