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16):
笔记本型号:HP 6531S PM45芯片组 独立显卡
故障: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接手一台HP 6531S,机主说是孩子在学校用的,大概10月份进过水,一开始还能用的,后来就开不了机了。问机主进水后用了多久,机主也说不清楚,不管了,开单接机~
        拆机,因为我这店里没有可调电源,测试都是用的卖的代用适配器,我就把电感L1208拆除
       然后,万用表拨电流档,两表笔接电感两级的焊点,测得电流为0.17A左右掉电后自动重启。
       测掉电前各大电感电压,除了CPU电感电压没有产生以外,其余电压 都正常了,哦~典型的CPU电压没产生导致的掉电。找到图纸,查得CPU供电芯片为ADP3208

测第一脚EN电压为0,原来是PWR_GOOD_3没有产生,搜索图纸,找到产生PWR_GOOD_3的原件LM393

测得LM393 5脚电压只有0.75V,5脚电压是由+3VS和+5VS经电阻分压而来

测得+3VS和+5VS都为0.75V,继续在图纸上找+3VS和+5VS产生条件

+3VA和+5VA都已经有了,问题肯定在GATE_5S和GATE_3S上。真命苦,继续翻图纸。。哎、、、、、、、、诶!!!!就在这一页,还好,还好。上图(为保证能看的清楚,分割成2半了不要介意哦~~~):

说实话,上面的图看的有点晕晕的~~~~基础不好啊~~~
测量:Q35 2脚电压0.1V??????,+VBATR明明是19V啊,仔细一看,R414都斜着在班子上,晕的,焊点也掉了,从+VBATR飞线至R414,GATE_3S GATE_5S成功产生,回头测量了下+3VS和+5VS,恩???怎么一个1.6V,一个2.5V?什么情况???
郁闷,不管了,直接用锡把Q44和Q36的第4和5脚连一起,刚才飞的线也给拿掉了。又看了下,GATE_5S信号还用来开启VGA供电+1.8VS,顺带也把+1.8VS的产管4/5脚连了起来。
          上电再测量了下,+3VS  +5VS一个2.9V,一个5V.好像有点偏小,板子还是老样子,反复重启。。。。。。
崩溃了,回头又量了下LM393第5脚,电压0.7V??????不对啊,+3VS和+5VS已经产生了啊,不想了,直接拆下LM393换之。
上电,恩,不错没掉电。
         接上屏,HP LOGO出现,但是屏红的,还带闪,显卡有问题????换了屏试下,正常啊,换回来,依然红的,客户的屏还坏的,晕的,给客户报价换屏,不知道还同不同意,不同意换修主板的钱都不好收。

    PS:整个过程是修完后总结出来的,真是维修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没有写出来。觉得还行就给加加分,不要说我思路清晰了,我会羞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这样的电路 第5角应该是多少V啊??   最好有公式!

网友:
在图纸中看到很多 三角形符号  有几个电压都进去了 是怎么回事  如上图! 怎么看啊!

网友(点评):
cpu电压是最后产生的,它的产生需要前面的电压好信号,这里就是几个1.8 1.5 vccp电压好信号,如果它们不正常就会把+5VS拉低,从而会造成输出低平的PWR_GOOD_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这么算我也很迷糊
三角的那个是电压比较器,比较5,6脚输入电压的。在学校电子电路里学过,有点印象,具体的不记得了~~~有时间要复习下

网友(点评):
三角形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角的那个是电压比较器,比较5,6脚输入电压的。在学校电子电路里学过,有点印象,具体的不记得了~~~有时间要复习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5脚应该是微高于2V吧!

网友:
和我发的帖子一样  毛病也一样

网友:
我修的是把D12取下来之后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的是因为D12击穿短路了,D12是个稳压二极管,防止LM393第五脚输入电压过高损坏。我这个板子D12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要高于2V的,具体多少我不会算~

网友:
R93:R129*5约等于2.004 这样的算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大好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VBATR飞线至R414,GATE_3S GATE_5S成功产生,回头测量了下+3VS和+5VS,恩???怎么一个1.6V,一个2.5V?什么情况?"

当时这个GATE_3S GATE_5S电压时多少呢?
Q36、Q44的4脚对地二极体值是多少?是正常的吗?很好奇!

“回头又量了下LM393第5脚,电压0.7V??????不对啊,+3VS和+5VS已经产生了啊”

会不会是V1.5S_PG、V1.8_PG、VCCP_PG这几个电压中有不正常的将LM393第5脚电压拉低了?如果当时能一个个拆下R94、R96、R97这几个电阻测量一下就好了
很期待能找到问题根源。

楼主修的很精彩,支持啊!!!

网友(点评):
产生以后量了下,大概3.2V的样子,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后来把3个VS电压产生的场馆输入输出脚直接连起来了,这个2个开启信号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了,所以又把飞线给拿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只有1点几V,串联分压,

网友:
刚好下了个图纸··
  对着lz的··跑了下图纸·
学到了··这放大器的测量··谢谢·

网友:
希望新手们···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最好把图纸打开··对着跑下··
  很有用处的··
            顶lz啊··我看了这帖子··明白了不少··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痛了 楼主分析的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
看来重点问题还是在LM393身上;PWR_GOOD_3没出来,

网友:
楼主这样直接连待机电流是不是高了呀?

网友:
王志佳
的帖子
待机只有0.01,0.17A是自动促发后的电流,机子刚到手的时候就是0.01-0.17-0.01-0.17这样不停的跳变。

网友:
深芯电脑
的帖子
恩,是的。半层好像还断线了,导致+3VS和+5VS电压的开启电压没产生。

网友:
qflr123
的帖子
弄个HP电源接口线,接个10K左右电阻在电源正与中间接针哪,基本可以满足维修要求,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楼主的Q36和Q44就没用了吗。

网友:
LM324的5脚可以这样算,一般的PG信号为3.3V就在这里分压,上面PG信号的10K电阻再加上下面的R129的49.9K得到59.9K,再用49.9/59.9再乘以3.3V得到2.75V.

网友(2014-06-30):
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了 修完主板发现平坏 然后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