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误报温度高,有90度

楼主(2011-01-16):
电脑开机误报温度高,有90度,但是CPU用手摸实际温度并没有那么高,刷BIOS能好不
刷BIOS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板是乱报的,开机有七十多度,摸散热片冰冷冷的,同样的cpu跟散热器装到别的板上只有30度,不过我没去现他

网友:
你可以换下IO 有的IO有检测功能

网友:
影响实际温度和检查温度不同的 有BIOS资料。U。IO。热敏电阻。

网友:
如果是AMD的平台一定要注意非常有可能是U有问题了

网友:
要看侦测CPU的方式,有的是靠内核,有的是靠热敏电阻。再就是有的是IO,有的是北桥。

网友:
这个貌似是CPU测温探头太靠近CPU了导致测的温度偏高,以手感为准

网友:
换个i/o再说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没必要理会它,不过可以听听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