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不断重启

楼主(2011-01-16):
ACER 4520本本,故障为不断重启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6A左右就不动了,停几秒就自动重启,但有时电流也能跑到2A,能显示,但几率很小,我发现,只要取下内存就不重启。CPU、内存都换过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读内存不稳定。压下U座子试试。

网友:
DDR  VDD 标准吗?还有 VGA CORE

网友:
CPU座子用带灯测试器测了没问题,内存供电也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了,要不就CPU 坏了,我这个这个机器超多,我现在看见他就怕

网友:
陪你等会儿。。。

网友:
CPU 也换过,故障一样,论坛说显卡要重植,我只是加焊了 一下,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取下内存就 不重启,插不插显卡都得重启,这看上去好像和显卡没关系啊

网友:
取不取显卡都掉,应该是显卡那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
CPU坏  座子空  67MV坏,这个机器就坏这个3个

网友:
MCP67  加焊吧

网友:
北桥通病 搞过几台

网友(2011-02-15):
没下文了?到底解决没啊,我手上也有台4520,跟这个故障差不多。。。。。

网友:
接上电源不开机看看是不是在0.4左右

网友:
我这台电流能跑上1.5左右,然后过几秒掉,后来检测卡飞线LPC跑码卡E1了,判定是显卡,可是用户嫌贵,不愿意修了,手头也没有现成的卡,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显卡或者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LZ还是要仔细查一下:
掉电常见故障:可以参考一下

A.机子刚点亮就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

B.在系统启动过程中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南桥虚焊)

C.在刚进桌面就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性能不良,没有硅脂)

D.在使用电脑过程中,只要移动就掉电

E.在使用一定时间后掉电(散热问题、滤波电容)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F.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频繁掉电,(CPU供电芯片虚焊,座子虚焊)

G.在使用某软件(使拷机程序)或插入USB设备掉电(南桥虚焊)

网友:
你看看CPU 的MOS 我遇到过一台 索尼的机器原来也是给你的一样 有的时候半小时死机    MOS  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 CORE电压换下

网友:
猫装上了没有

网友:
你内存扒了  内存都不会过啦  怎么可能会到显卡了  看看显卡吧

网友:
遇到过,北桥的故障,加焊把,不行就换。

网友:
桥,这机器桥虚可多

网友:
掉电点的有规律吗?是不是每次都掉同样次数就显?装整机会不会掉?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个机我修过。是不是集成的,重做北桥就行。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虚,加焊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是这样的机器,但不是掉电。电流能到1。6之后降为0。99不显,显卡加焊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4520AMDcpu的机器,不认显卡必定重启,是北桥的问题,重做或者更换

网友:
应该是北桥,BGA加焊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北桥问题,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 独桥的啊。不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