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3)——不跑码篇

楼主(2011-01-16):
这是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3)——不跑码篇,关于苹果主板不跑码部分的一些经验总结,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些,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的关注,以后陆续还会再写一些关于其他故障的总结,希望有一点作用!苹果主板修复技术交流QQ:119827581(如有各种原因不能下载请留言,晚六点后直接传给你) Apple logic board repair

网友:
许多关于波形的图片不好贴上来,要详细了解的还是下载附件看一下哦

网友:

这是轻松修苹果APPLE主板系列(3)——不跑码篇,关于苹果主板不跑码部分的一些经验总结,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些,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的关注,以后陆续还会再写一些关于其他故障的总结,希望有一点作用!苹果主板修复技术交流QQ:119827581(如有各种原因不能下载请留言,晚六点后直接传给你)

1.说到不跑码,首先要了解开机过程。Apple的开机过程是指硬启动完成,CPU复位有了之后到主板开机显示的过程,也就是软启动过程。主要是BIOS(Base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POST(Power On Self Test上电自检)过程。见图1

2.系统硬件启动完成后,CPU将发出FFFF0地址给NB,Frame#低电平时,有效的地址出现在总线上,经SB地址译码器译码后将所得到的地址指向BIOS
主板的数据地址流向
地址流向
数据流向
3.弄清楚以上的一些基本原理,大脑中有个大概的启动过程,修起来也好有个方向。因为APPLE没有地方插DEBUG卡,所以诊断卡在APPLE上基本用不上。那怎么判断主板到底启动到哪里了呢?看电流的变化是其一,一般不跑码,电流基本只会跳变一下或者根本就不跳变。主要还是看BIOS的片选信号CE#(Chip Enable的变化,来判断POST到什么位置了。

4。下面是一些典型的开机BIOS波形,因各个机种不尽相同,只能采集一些大概的说明一下。见图3-6

5。不跑码或BIOS没收到CPU发过来的第一条指令,这应该是最难修复的。在整个CPU发出FFFF0地址给BIOS的通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到。比如CPUNBFSB(前端总线)总线,NBSBDMI(直接媒体接口)总线,南桥到BIOSSPI(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总线或者最新I系列处理器上用到CSI通用系统接口/QPI(快速互连接口)总线上的地址或数据线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不跑码。所以要尽量多量测这些外围线路,实在找不到问题再去换这些芯片本体。
6.检查总线:我们可以检查总线的一些测试点的对地阻抗来判断总线是否正常。一般阻抗误差不要超过5欧姆。比如K36CPU背面有许多FSB信号的测试点。
7检查芯片组的主要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先是有电压,再有时钟,最后才出现复位。Clock提供每一次运算所需要的脉冲,Reset信号使要动作的设备初始化。供电部分特别是和电容构成LC滤波器的小电感,容易断开或烧坏
8.另外也可以参考主芯片的其他一些重要信号来判断工作是否正常。例如HOLD#(保持信号)  FRAME#(帧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A20M#(地址位20屏蔽)等等

网友:
3  BIOS已开始响应

4 初始化主芯片组

5 开始读内存

6 已到开机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