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1-01-16):
如图  PQ64A  和PQ64B   是一个管子IRF  最不明白这个地方  知道是个双MOS  找了几个代不上 接修的二修机器   这个管子没有装  不知道原型号   请高手   来个可以代换型号  3.3V 待机供电管

网友:
不好找  不行就飞线 用普通的N沟道

网友:
没有料板的话就很难找了,要你就找同一个控制芯片的机器,看看是不是那个管子,型号不一样不要紧,只要对应的脚位一样就基本能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脚位不好对

网友:
那没办法了,只好飞线了,

网友:
这个是N沟道的啊

网友:
找个普通N管代换

网友:
双N的 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