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有什么用啊/?

楼主(2011-01-16):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865&page=1#pid3154335  看了这个帖子 突然有很多问题!

是那位兄弟告诉我那个是个电压比较器的!   电压比较器  比较  5 6 的电压??有什么用??   7角又该输出多少呢??   5角电压怎么算??     请各位兄弟指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9747-1-1.html  这个是我以前问的知道了  但这个是 取他们的平均电压  还是!

问题经  myhome31 http://www.chinafix.com.cn/space-uid-203031.html (此人空间) 指点 以解决!
资料  来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1415  中的华硕上电时序
[fly]
[fly]
解决问题给大家分享
要是觉得可以
[/fly] 也给加点分!!!
[/fly]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压比较器可以看作是放大倍数接近“无穷大”的运算放大器。   电压比较器的功能: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用输出电压的高或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   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   当”+”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

复制至百度百科

网友(点评):
我也搜一下 谢谢

网友:
电压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谁的电位高,它的输出端就会相应的输出高电平(比较器的供电正电压)或低电平(“地”或者负供电的电压)。作为维修人员,只要知道其工作条件就可以了。至于楼主提的5脚电压如何计算,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5脚的电压是由多路信号电压合成的结果,实在是无法计算,只要记住5脚电压是高或低于6脚电压这点就够了!电子电路中的计算是相当复杂的,除非是专业人员才有可能胜任。只会戴维南和基尔霍夫定理的也就作一些简单线路的计算而已。并且实用性不大(可通过电压、电流表直观的测量出来),还是那句话,作为维修的,只看外部条件不管内部构造。当然我并非是打击大家学习电子技术的积极性,有能力的还是要好好学习啊!从一个维修工也有可能变成个设计师的,祝大家都成功!哈哈!我也成功!

网友(点评):
说的太在理了,模电还能简单推推,数电都是功能模块化,只看模块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状态就好了。

网友:
也是只要能修好久行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跟放大器 差不多。。

网友:
看名字就知道了,,比较器 当然是用来比较用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9747-1-1.html
这个图是ASUS 的上电时序,我也有,在那里有说明,具体哪一页你自己看一下,运算放大器可以当作比较器用,但反过来不能用。

网友:
老师说比较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端需要上拉电压,正向高于反向出高电平,正低于反出低。

网友(点评):
设置上拉电阻的目的是增强比较器的输出电流。例如让它驱动TTL晶体管电路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这个帖子很适用··
  我对比较器也不是理解的很清楚····看了你这个··感觉多多少少懂了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个上电时序所对应的ASU机子是A8E、F8S   .请各位验证一下,如果有错误的还请及时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