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液晶HF-172B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6):
昨天同行拿过来的,当时我不在店里,没有询问是什么故障。
今天拿来检修,第一次通电时,(供电方式为外接12V适配器供电)可以看到屏幕有神州logo,随即一闪,指示灯变成橙色,黑屏。按开关按钮进行关机操作无效。插入电脑主机VGA信号依然没反应,指示灯依然保持橙色不动。

拔掉电源,重新插上,指示灯依然保持橙色且屏幕无反应。试了几次依然。

动手拆壳,这个机子还好拆,三两下就已经无痕拆开了。
拆机过程发觉此机轻飘飘的,拆完以后,放眼望去,只见这个机子只有一个灯管,小小的一个高压板。

配合刚刚初步检修的思路,估计是驱动板那边的原因了,随即拔掉通往高压板的线路,插电依然是橙色灯亮
开关按钮不起作用。插入VGA信号等于没插。 ...问题锁定驱动板。

驱动板涉及到程序,心里有点失落,最觉得麻烦的就是这种破程序。

但是也得先硬着头皮往下查,经过一番捣鼓检测,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不是程序的问题。
是供电的问题,检修后对它的供电部分画了个简图,新手看看,老手飘过。
本来想直接拍图片说话的,但是数码相机被老弟借去和妹仔照相去了,因此只能用绘图助手画个简图说话了。

如图所示,问题就出在D22这个2极管上。 由APW7120和两个场馆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输出一个5V,经过D22和D23以后,
加到1117的输入脚,从输出脚输出一个1.8V的供电(修好后测得)给主控芯片,而实际测试中发现
D22的输出端只有1.5V,再经过了D23降压以后剩下了不足的0.9V,因此主控芯片得不到所有的供电不能工作(另一路供电如图也是经过令一个1117转成3.3V a供给的)
  真搞不懂干嘛这里非得弄两个D,我遂直接拆下D22,焊锡一连。故障排除,搞定收工。

再说下那屏供电原理,适合新手,高手飘过。··

开关电源电路产生的5V加到1117-33的输入端,从输出端输出3.3V b加到P沟场馆9435P的S极,9435P的G极由主控芯片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控制,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来控制9435P的导通截止,进而控制液晶屏供电的有无。

最后补充,此机正常待机时候是橙色闪烁。

  问题简单,新手随便看,老鸟请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