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里的文件夹删不掉,求帮助

楼主(2011-01-16):
回收站里的文件夹删不掉,文件名是DF27、DF32。用的是unlockr1.9.0工具删不掉!求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做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这样吗?没别的办法?帮客户弄的,可以有办法没?

网友:
你把回收站 给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不你用 修复磁盘的命令 chkdsk c:/f 看看可以不

网友:
中木马了。可以用PE光盘试一下。或有DOS7的话也可以试一下。win下面没法做的,本身文件就在使用中你怎么删呢

网友:
重启电脑后再删不行吗?

网友:
回收站隐藏

网友:
重启一下以后。应该可以撤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