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卡45

楼主(2011-01-16):
昨天晚上收到三块GA的主板,型号是:GA-K8NE, 有块上电显45!

板上电压都很正常,能上电,就显45了,呵呵!

由于是有一块板没上电,我就把I/O换一下!看是不是它有问题!

结果上电,OK了呵呵!

这块诊断卡显45的板就这样修好了,新手可以来看看啦!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表明一下什么,什么过程和细节都没有,就是给几张图人家看

网友:
楼主表明的是这块挡45的主板是换IO解决的~~~~

网友:
45的换IO修好,那其余两块呢?

网友:
碰到跑45的一般都是实时钟电路有问题,南桥、晶振,换IO的倒没见过。

网友:
第一见过这么直接的,也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表达思路混乱!先说一块跑45,又说有一块没上电,换IO就OK了,接着说跑45的修好了,换块IO修了两块主板,真牛啊!

网友:
这样把牛A 和牛C 之间那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