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加电无显示报警故障

楼主(2011-01-16):
X200 开机无显示,一长两短报警不断循环,不插内存会有正常的内存报警,更换过内存,更换过北桥,故障依旧,求助中
一长两短

网友:
外接显示吗。可以刷个BIOS资料试试。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北桥的外围电路有问题也会报警的。

网友:
一长两短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x200一长两短一般都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上高见,X200部显示要没有修过的,我一般直接刷BIOS,98仙会好

网友:
bios 很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