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16):
开始是不开机,自已修好后现在开机屏上就有很多点,全屏都是,上边多些,在蓝色屏下是黑色的,在黑色屏下又是其它颜色。准确说是有无规则的像索闪,屏线动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下
不开机

网友:
驱动板或屏本身的问题,先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先换驱动板,你最好拍个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就是没得换啊,我照过,故障看不清的,不知道是不是叫马赛克,开始是换了两个10V2200的电容,我用16V2200的代的,之后就好了,也没什么点的。放了两天开机看就有了,有时多,有时好像又少些。不知道是不是电容 的问题。我换的电容个头没以前的大。

网友:
我在当地修电视的问了下,我一说别人就知道我换了两电容。后面的故障就不肯告诉我了,可能是我修好开机他才说的吧。

网友:
我想也是小问题,他也要我200。只是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