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无电源 哪里坏了

楼主(2011-01-16):
电源板无电源 哪里坏了 首先要测哪里啊
电源

网友:
说清楚点啊,什么叫电源板无电源?

网友:
应该是电源没有电压输出吧?你这样笼统说 怎么帮你呢?保险丝挂没有?

网友:
从保险开始查过来

网友:
保险-热敏电阻-桥堆-大电容300V----开关管-PWM芯片---整流二级管等等等

网友:
这样说都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一步一步测呗~ 先从保险往下查··PWM芯片有无启动电压 供电电压··等等 ···

网友:
LS说的那么多肯定有一个坏了。。哈哈

网友:
應該是電源沒有電壓輸出吧

网友:
5楼的朋友说得对,没有电源就这有前面这一大堆的问题。先测大电容,然后把范围缩小,看是电容后面的元件,还是电容前面的元件。

网友:
先看300伏有没有

网友:
先看 两个 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