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把哪个芯片2个脚连起,风扇就强转??

楼主(2011-01-16):
DV 2000,把哪个芯片2个脚连起,风扇就强转??

飞线很不专业
我记得可以把 CPU旁 一个芯片 2个脚 连在一起
风扇就强转

忘记了,请教大家

网友:
G792的温控, 如果是的话把PIN1和PIN20短接

网友:
支持2#,芯片短接不好,万一数错脚,或者连锡了

网友:
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HP DV2000机器是不检测风扇的,所以芯片短接和连接到USB接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就直接连USB的正极  。风扇就会长转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接USB的吧,可以了保证一点好

网友:
飞根5V给风扇供电就行

网友:
短接P1和P20

网友:
DV2000 965 独显改长转把U85的第24和25脚短接

网友:
把风扇供电的测试点跟下面的铜线连起来就可以。

网友:
直接拉个5V过去就行了。

网友:
从USB飞线就可以了是5V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飞一个5V过去稳当!

网友:
找风扇供电,就会找到一个三几管,就是那个管。把它与管子那个5V连起来OK

网友:
起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管怎么拉反正你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接地  一个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关键不是在长转啊   主要还是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短接芯片的2个脚有点冒险,还是从USB飞线最安全。

网友:
我也刚刚飞线usb改长转,一样是dv2000,没有问题

网友:
找一个电容旁边的5V,正极接上就OK啦!

网友:
管它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结果都是一样,怎样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