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塞上网本没有光驱,找不到开机启动项目,在线求助

楼主(2011-01-16):
山塞上网本没有光驱,找不到开机启动项目,在线求助
求助

网友:
把硬盘拆出来到别的机器上放个系统,别解压然后装上去就是了

网友:
你按ESC 看他有提示的,

网友:
进BIOS,再就是把硬盘挂别的机器做

网友:
不会机器连独立的硬盘都没有吧

网友:
usb外置光驱 可以启动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支持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般都支持USB-CDROM引导,一般都是按F12 F11 F10 F9 F8 ESC这些键出现引导菜单的,如果看不懂英文,不知道是那个就这个按下那个按下就OK了,呵呵

网友:
办法一、拆机取硬盘,接个移动硬盘盒(或挂其它电脑上)快速GHOST个系统,完成后直接关机。再把硬盘接入原机进行解压安装。
办法二、用外接光驱或做个优盘启动盘,开机后按F12或F10等热键,选择USB设备启动进行安装

网友:
ESC F1 F2 F4 F8 F9 F10 F11 F12 DEL ENTER 这些键你都试下。

网友:
拆硬盘吧,拆出来挂到台式机上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