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是指什么啊(已解决)

楼主(2011-01-16):
9800GT的显卡.黑屏不显示.用测试软件测试结果是这样子的.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指哪里,帮忙指点一二.下面是测试时,报的错:

Found an NV device at bus 1 device 0,but its memory cycle enable bit in PCI Configuration spaceis turned off
多谢各位了。这个是程序问题。因我的9800的显卡不能启动,所以用PCI的显卡查的,估计应该是不能识别当前的PCI 显卡的关系。后来加焊了两块GPU,就好了。

网友: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文意思                 找到一个设备  但是内存在pci 配置周期使spcieis关闭

网友:
测试软件不匹配吧。

网友:
是软件不匹配把。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问型号的一样的显卡用这个可以测试,而且先测一次核心,然后再测显存就有数字出来,如果开机就测显存就这样子了。

网友:
超出测试范围,GPU空焊多

网友:
不显示。。用什么软件测的啊。。

网友:
mats9测试的。9800GT的显卡,没问题的,一模一样的都可以测试。其中有两块98的都这样,都不能测试。就买基地的显卡收中送的那人程序。

网友:
查查卡本身    尤其是   显存供电  和  显存到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