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火线的问题

楼主(2011-01-16):
今天没事玩穿越 可总是自己制动换刀 换雷 以为是中毒了于是就格了整个硬盘重分区做系统 下游戏还是不行换硬盘还那样 换键盘也一样 晕了 结果换了鼠标OK了 不制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鼠标的按键什么地方卡住了吧。

网友:
滚轮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嗯,而且键盘和鼠标,任何两条控制线搞在一起都有可能发出不同的指命

网友:
你压根就不该往系统和硬盘上想,直接就该换键鼠

网友:
我也遇到过鼠标在不玩穿的时候都正常的

网友:
呵呵  一个穿越 把你 搞得  刚开始你就应该先想到是键盘鼠标的问题 还格了硬盘 能的浪费老些时间

网友:
滚轮在穿越中的作用就是切换武器,楼主第一怀疑的应是程序问题,第二应怀疑鼠标滚轮。一般是因为程序对滚轮反应过于敏感所致。

网友:
你真有时间还做系统,呵呵,

网友:
兄弟,你刚开始玩穿越的吧? 哈哈....

网友:
哈哈,有意思。楼主够辛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呵呵

网友:
呵呵 晕 以前没时间玩 先在稍有点时间想玩了 整不明白了 谢谢大家意见 学习学习

网友:
。。。。这就格盘啊 ??你看看是不是键盘或鼠标啥的卡住了 或连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