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开机亮下就没反映

楼主(2011-01-16):
接一台GA-G31M-ES2C,按开机键1秒钟关机,感觉是短路了,强制开机故障依旧,测ATX的3v对地为30欧,其他阻值正常,没有思绪了,请教了!

网友:
断开3v上电看看,然后在分析

网友:
你说的是上电马上断电吧
拔掉CPU供电的小四针看看还会断电么

网友:
多谢“可乐加冰”,去掉小四针后,可以加电了,测3个上管DS击穿,型号为K3918/K3919

网友:
有试过同样的问题,但我那个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典型的12v短路

网友:
本人新手,经验不足,还需要多和各位请教!为什么说这个现象就一定是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