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进入系统滚动条的次数多,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16):
Onda主板进入系统滚动条的次数多,其它运行正常,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系统优化问题你怎么到这里来发贴呀,如果你不懂得怎么优化系统,就给钱人家教教你,这些基础的知识每个会修电脑的人都会的

网友:
去baidu上找一下就有一大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说的对 一针见血

网友:
有时候并不是系统的问题,一种问题,有很多方面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BIOS清零  ,
2,检查连接线,有无配件接触不良
3,电源是否功率充足,输入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4,硬盘系统区是否有坏道
5,CPU,内存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