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场收银的系统

楼主(2011-01-16):
偶是维修新手,没怎么接触过商场的收银机,,偶想弱弱的问下接触过这方面的高手,那个收银的系统难装不??是不是也像平时装XP那么简单呢???

网友:
不难,但一般要装正版,否则数据出错

网友:
收银机一般是用98的或者WINME ,很少用XP,不过简化版的应该可以吧,配置高一点无所谓了,XP也是可以的,数据厍就一定要SERVER版的了

网友:
好装的,主要看要求是什么数据库

系统要净的,数据库要打sq SP4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