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ROX 320打印淡 ,求助

楼主(2011-01-16):
   一台XEROX 320一体机,打印淡,见效果图。打印一半的时候人为关机,看鼓上的字迹很清晰,以前打印淡,调高压板上的电位器有改善,但没用几天,又打印淡了,粉是加过的,以前加的原装粉,各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故障吗?我是菜鸟!激光器以前清洁过的,没改善!

       在网上买一高压板代换,故障完美解决!估计我自己的那个是定影高压包坏了

网友:
本来想传图上来的,但用扫描仪扫来根本没图像,现在天晚了,照相机也不行,就是全纸张的淡,纸上也无任何底灰。自己感觉还是粉的问题,不知怎的,墨一烫就全没了,不过定影还是浓的

网友:
清洁下转印组件,不行的话转印电压调高点看下  呵呵

网友:
估计是粉的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佳能的3200.过其他的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印组件我清洁过了,没什么效果,转印电压早调到最高了,我用数字表测了下接锯齿板的高压,-1000V往上跑点,怀疑还是高压板上有问题,看了下应该是高压包吧,有什么经验吗?在打A3的好纸还是能清晰的。真的头大。谁知道转印高压大约能到多少伏,转印组件不漏电的,用指针笔10k量程打

网友:
我觉得还是激光组件吧 ,看看六棱镜的表面有没脏,

网友:
问题已经确定,高压板的问题,我把我的高压板拆到一同行的520的机器上实验。故障现象一样,自己觉得是高压板上的高压包的问题,但找不到配件,郁闷,有配件的可以联系我 ,施乐320的高压板或者包,价格太高的勿联系

网友:
打印淡我觉得是定影组件的问题,你没有拆开清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