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不能使用并口硬盘.光驱 串口正常

楼主(2011-01-16):
我一块昂达a78gt主板不能使用并口硬盘.光驱 使用串口设备一切正常  bios中能检测到并口硬盘 但容量却是 0m  有专业人士说什么并口控制芯片坏了...本人菜菜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硬盘换了几个有些在bios中能见有些bios中都见不到 数据线也换了几条 bios重刷了几个版本都问题如故

网友A:
加焊北桥吧  不行只有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吧  不行只有换桥了

ide问题不是南桥芯片负责吗??

网友:
A78GT是双桥的,SB是SB710,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块板子挂串口硬盘在正常使用挂并口的却系统都进不了bios里识别为0 m<80g希捷盘>盘无问题

网友:
你先把那三个电容换一下,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先看一下bios 设置,是否把 IDE禁用了。

网友:
自己觉得没问题就不要搞

网友:
首先肯定是将外观上的问题解决掉了,然后测下南桥有无损坏,查USB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