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CR322H 亮屏不显示

楼主(2011-01-16):
之前不过内存 ,换北桥的时候下面不小心掉了几个点, 但是看看,感觉 都是空脚来的,就没理他,做上去之后, 就变成亮屏幕不显示了 ,但是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的 我想应该和北桥没关系了吧 ,BIOS  内存都换过, 显卡重植过还是 一样, 屏幕接口电压都有, 就DISPON这个电压会被拉低成2.9V左右吧,电阻另外一端是正常的R172 3.3V

这个信号是高压开起吧, 那我想和,屏幕亮不显示没关系吧 ,我想问下北桥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个显卡 还是 亮屏不显示 大家帮下忙吧

网友:
DISPON是屏供电开启并非高压开启 测测有没有屏供电了  不过拉低这么一点点按说问题不大

网友:
啊那我把, 高压拔了就不会呀,  3.3V 插上高压就2.9  我在怀疑会不会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有高手看到的指点下吧 谢谢了 这个机器是我花钱收的  本来还想过年带回家用的NND 现在死翘翘了

网友:
楼主测四组信号的阻值了没。都正常吗。个人认为从屏的工作条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