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华硕X50sl 1.8V阻值36正常吗

楼主(2011-01-16):
请问一下华硕X50sl 1.8V阻值36正常吗?原来是花屏,后来把显卡加焊了一下,显卡短路了,接着买了新的显卡, 连续上了两块都不能显,电流跑的挺好看的,在触过的过程中,面板上有三个灯闪烁一下,则1.8V电压阻值只有36,感觉好低,把显卡,北桥,四个显存都取下了,还是这么低,电击又摸不到哪里有烫 的地方,如果哪位朋友手上有这种类型的板子,帮我看一下,这个1.8V,阻值正常是多少?谢谢

网友:
没有OK机对比吗?藐视正常!

网友:
上电电压是多少    1.8?

网友:
我猜 。差不多。。

网友:
差不多。应该正常!

网友:
不用管它阻值多低   只要加电后电压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恩,电压正常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全板电压没问题。而且 1.8V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