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DIY-点屏套

楼主(2011-01-16):
先说明,这绝对是自己搞的,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
图是用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还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吧.

乐华驱动板规格书

驱动板程序

网友:
这个工具点大屏应该也没问题 ,换通用屏线就好.已经点过19宽屏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

网友:
到我有时间也做一条吧,很方便的。

网友:
请问楼主宽屏和方屏 都能点亮吗??

网友:
到我有时间也做一条吧

网友:
这种板点大屏没问题, 我点过22寸宽屏... 就是这种板不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看屏接口定意.一般都能点.

网友(2011-02-15):
我觉得不错,帮你顶了!这个原理简单,会修液晶的就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