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散热改进

楼主(2011-01-16):
自己的三星X11独显本子打3D游戏总是担心显卡灭火,今天闲着没事拆开改进一下,只是把步骤简单写出来,不对的地方请老鸟多指教。

网友:
这是那闹人的显卡

网友:
先把风扇电源先直接接到USB 供电 (菜鸟都知道)然后把壳子下面多钻几个通风口,三星X11进风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钻成圆形就好了,这样改完噪音大了些,但是风却是凉的啦。改完后3DMARK06跑完,U 和显卡都在58度左右,比以前70度低得多了,照片拍的时候,温度降得实在是快,呵呵。

网友:
这样做确实能明显降低温度,你的风扇寿命可能要简短一半以上

网友:
不错,换风扇总比换显卡来的好,不过接到USB上偶尔会供电不足的

网友:
现在有显卡的机器我都该风扇,

网友:
笔记本就别玩游戏啦 台机胜任

网友:
不好意思LZ我是菜鸟!怎么没有看见您改线或者飞线呢???

网友:
就是把风扇正极线与主板断开,在与USB的5V电压直接相连,风扇一直转动。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是个散热的好方法,HP闪卡门的本子改了后就是耐用啊

网友:
改散热好点

网友:
HP V3000风扇我没改线。只是在壳下面也钻了一下孔,核心记得好像加铜片了,原先的孔太少了,本子卖出去一年了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张改线的照片忘拍了,就是风扇正极接到USB 红线上。黑线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