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1A灰屏

楼主(2011-01-16):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 F41A独立显卡的机器。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0.01。开机电流欢快的跑了起来,电流跑到1.08的时候跳下背光量了没有显示。因为用的是G86的显卡就直接上机器了加焊了下等冷了再测还是一样。。感觉像是色差没出来。外接的R G B也没有。。因为这个机器是F41A带独立显卡的。。本人只有集显的图纸屏接口也不好判断。再基地下的几张也都是集显的。有那位修过此故障的一定要顶起啊。。。。。有这张图纸的希望给我留个。。谢了

网友:
   y一般重做   不行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这个机器的显卡基本上是100%好的

网友:
哎。就算没人顶下贴
发张图纸给我也好 啊。。。切记我要的事独显的

网友:
那机器,灰屏,我遇到二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啊  楼主不防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那机器在售后换过显卡了。。所以就只把显卡加焊了下。。一般加焊过的都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外接也没显示啊。。三基色都没出来。。又不知道屏线接口定义。。

网友:
你看下显卡插槽 是针的 里面针可能弯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那个是板插的打了下阻值也没多大异常。。

网友:
换个显卡再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的话打一下屏阻值

网友:
接外接看下,如果不变就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外接 RGB都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联想售后都换过显卡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是跟客户说换板算了

网友:
没图就搞不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你意思是你搞得定啦。。。。那我发给你修怎么样。。

网友:
RGB供电正常吗?显卡最好是重做。

网友:
重新做一下试试吧。不行的话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你发过来我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客户不修了。。。

网友:
遇到一台是屏的问题

网友:
更换显卡,一般都会好这种机器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可惜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