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板故障(L-NC51E)

楼主(2011-01-16):
联想主机5700C,A64 3200+。
主板L-NC51E,开机停在LOGO画面不动,进不了CMOS。
诊断卡跑到7570~7572停止。
请大侠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压住桥再开机看看

网友:
多数桥问题压桥看下

网友:
有时是内存的问题,要不你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
卡LOGO可以试下刷BIOS

网友:
刷BIOS 压桥试试

网友:
CPU ,换CPU试下

网友:
南桥挂了 今天刚刚修好  唉

网友:
多数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