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联想E23键盘串键问题吧

楼主(2011-01-16):
同行拿台联想E23机器说是键盘坏了,有几个键不能用,要求换新键盘,于是就定了片新的,到了之后装上了,开机一试傻眼了,竟然串键   I  键按不出来,按I 键出来 Q E    ,  J 键也按不出来,把旧键盘装上也是一样的问题,于是短定不是键盘的问题,拆开机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进水的痕迹,大家帮我参考下是不是H8坏了啊,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所以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大家伙帮我研究下,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检测键盘接口或者测量键盘接口的对地数值,阻值异常在处理键盘IC。

网友:
键盘排线接口用酒精清洗一下看是否可以解决,芯片出问题比较少!

网友:
我清洗过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测下键盘排线接口的对地阻值,发现 2   8脚不正常对地为0其他都580左右,看图纸上分别是COL10  COL6 是直接进WPCE776LA0DG-GP了,是否可以断定H8芯片坏掉了,另外请问下这个芯片是否写的有程序啊

网友:
没有程序的我换过,

网友:
打一下键盘阻值

网友:
打阻值,查排容

网友:
今天定了片新片回来,等到了装上试下,先谢谢大家了,等回来什么情况在来告诉大家

网友:
哎 修理东西还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