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1-16):
客户拿来一台19的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在关机状态下,或不插信号 线时,显示器会显示无信号后,屏幕红绿白几种颜色来回切换,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测量下VGA线是否有问题, 有些机没信号输入,会出现这个红绿蓝测试信号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程序信号测试的

网友:
这台机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哦,谢谢大家 ,显示器用着没什么问题,就是关机后老出现这种问题,听客户说买回来就是那个样,看着老不舒服,换驱动板可以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