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F-GO7300-N-A3代换GF-GO7200-N-A3后显示问题

楼主(2011-01-16):
如题,代换后显示正常,为何系统里还是认到的7200显卡,是不是要升级BIOS 还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
显卡
升级BIOS
iOS

网友:
因为BIOS没有改成7300的,,

网友:
应该要刷BIOS,,,,,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楼主多虑了,你就换7300他还是显示7200 我看过了

网友:
不要管他了。。

网友:
正常使用就行了,我想客户也不会介意的

网友:
对哦,可以用不就可以了吗 呵呵

网友:
和BIOS有关 和芯片无关
72 73 74 110M
不管你装那个芯片 原始显示什么型号就是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会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