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c问题

楼主(2011-01-16):
二修机CPU供电IC,上下管 ,网卡被前维修者拆了.无显示电流0.29A左右,没有找到该机图纸还好废板上找到和这板差不多的,该供电芯片ISL6262ACRZ,换掉之后CPU电压1.2V出来了电流0.35但是断电,查到MAX8743也坏了换掉之后电流上到0.52还是无显,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查了一下ICS 9LPR600CGLF没有时钟出来,14.318晶振两个脚没有电压出来.有3V供电,1脚CLK EN有电压跳变,28脚有2.1V,该芯片也换过也是一样,它要什么条件才会有时钟出??

网友:
1脚不是发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脚是有跳变,触发之后1V多跳变0.02V300毫秒左右变回1V.但是其他脚没有电压出来,晶振两个脚一点电压也没有啊.郁闷

网友:
晶振与电容折了再量下电压有没有,时钟供电脚必须都要有电压,少一个也不行

网友:
晶振换过了,也是没有电压出来,供电正常3.4V

网友:
你查下时钟IC的所有供电脚供电有没有,少一组供电就回出问题

网友:
你把谐振电容拆了再量晶振的两脚电压
如果还没出来,而且时钟的供电都正常时换时钟IC

网友:
芯片换过了,供电脚都是全接在3V上的,拆过芯片测过了,明天我拆掉那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等楼主答案  时钟少一路供电都不可以  必须要全部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掉晶振旁边这两个电容也是没有点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掉晶振旁边这两个电容也是没有点输出

网友:
从图上看,芯片应该是两路供电,右侧的看出是3V,左侧的看不清楚,如果这路没电压输入,晶振两端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它们所有的供电一块经电感连在3VS上的,已经拆过时钟测过。

网友:
+3v_clk送到2#了吗?如果送到14.318MHZ晶体,就应该起振,晶体两端以及3#\4#应该有正玄波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CLK-EN信号有没有进第一脚,进了用示波器在开机的一瞬间会量到波形的,如果电源IC没有发出CLK-EN信号给时钟IC ,那肯定时钟不工作

网友:
已经修好了,刷BIOS就好了,CLK-EN是3V多的,晶振两个脚也有电压了,其他脚也有时钟出来了。在此多谢楼上的各位同行。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看来华硕的机子,BIOS总爱出故障,正好有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子,开机定在ASUS的界面就不动了。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时钟IC的供电脚必须都有正常电压才可以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