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16):
本人接了一台DELL D620本子,用电池哪时都可以正常开机,而用适配器呢则有时要重新多开几次才可以正常开机(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有待机,而且能触发的,而用到适配器不能进入系统的时候,大多数就只跑到0.5安左右的电流不再动了,再过三秒左右就掉电),到此就真的不能再怎么进行下去了,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多多请教,哎~~~

网友:
换下保隔电路的场管,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子元件带负载能力不强所致!注:纯个人想法,禁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检测有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过HASEE的一台这样现象,脱I/O芯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