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1-16):
今天修一块CPU为AM2的独立主板,(技嘉的型号没记住)开机就自动加电,可以关机,但插上电源后还是自动加电,是连接绿线的电路接地了麽,还是别的问题????因下班,就先隔哪啦,先请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有个映泰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CMOS电源管理里有,保持上次状态,加电开机,加电关机三种装态,你看设的对不对,如果设置错了改一下,再查别的
我的机器恢复CMOS后是保持让次电源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哦,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