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不亮

楼主(2011-01-16):
今天修一块CPU为AM2的独显主板(技嘉的,型号没记住),用诊断卡测试能正常跑码,就是在跑C1的时候会颤抖三次C1才过,一直跑到7F、00,显示器还是不亮,显卡是好的,换别的显卡还是不亮,开机测量显卡槽附近的场管,电容也有电压,北桥也加焊过啦,还是老样子,找了个PCI的显卡插在PCI的插槽里,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呀,如果测显卡插槽的话怎么测,电压一般为多少???

网友(点评):
看看PCI-E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啊?供电,时钟,AD线之类

网友:
刷槽,加焊pcie针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槽的话,用什么工具,风枪对着后面的锡脚吹么

网友(点评):
槽还用加焊?直接换,锡炉或者手工吸焊

网友:
用锡炉要不用烙铁得累死

网友:
加焊不等于能把氧化的触点接合,氧化严重必须拆下用烙铁刮掉氧化物重新补焊焊点,打打PCIE槽旁16对电容对地阻值。

网友:
晕,楼上的二位见过穿针到背面的脚空焊的?检测pci-e的供电、始终、复位是否正常,测一下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刷bios。。。

网友:
查PCI-E的供电,复位是否正常,以前修过是桥问题出现过在C1处停的,PCI的可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阻值卡打阻值,前半部分有1.8V和0.98V的电压,到8X、16X就没有啦,是不是没供上电,插上显卡测上面的电容和场管都有电压,还有就是这个PCI-E的插槽里的最后两个接触引脚有点靠里,测上面也没有电压,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NF的板抓不到显卡会循环走码卡C1。既然是PCI-E16插槽电路出的问题就找PCI-E16的测试点资料对着测,要测关键电压和打阻值,用打值卡方便些,这里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建议找一些专门的资料系统学习一下,你这样总是问,别人很难回答,而且知识点很零碎。

网友:
加焊北桥有时候也不管用,NV的桥加焊还有问题我会重植一次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