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帮忙,IBMt42电流表只跳0.62不过,急!!!

楼主(2011-01-16):
我今天碰到一台BIM T42,拿过不亮机,我插上电流,跳到0.62就停了,想北桥的问题,我拆机把北桥加焊了一下,当时能亮机,我心里可高兴了,好景不长,没电多久现在又不亮机了,电流只跳到0.7几,就是不过停住了,我以为是北桥没有做好,我把摘下来在做上去还不一样,我换了一个北桥也还是一样,现在电流跳到0.62就停住了,我插不插内存都是跳这么多,好像还是北桥的问题哦!桥我肯定是做好了,我量CPU和桥的电压都正常,PG信号都有哦!请问大家我现在怎么做,我没有思路了,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插跑马卡瞧瞧~!

网友:
楼主插跑马卡看了没有啊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感觉哪路电压没出来。查起来麻烦啊

网友:
CPU的PG信号出来了,你得看看显卡的问题,是不是做桥把显卡做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插内存电流也跳0.62呢!有没有到显卡呢!

网友:
如果CPU得PG信号出来了,要查CPU复位了,关键是CPURST#,还有PLTRST#,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点评):
t42没有还有PLTRST#, 只有PCIRST

网友:
cpu的复位有没

网友:
我有换了一个北桥,现在能亮机了,我开始换了一个北桥是坏的,谢谢大家了,现在又碰到一个情况,用适配器点不亮,用电池就可以,点亮过后在插适配器有可以,电池也在充电,这是什么问题啊!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