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775针脚断了几根,开机报00

楼主(2011-01-16):
接一机,报00,拆掉CPU,发现LGA775座有三个针脚拆弯了,试着用镊子挑了挑,运气不好,全部在拦腰断了,也就是断了一半,请教这么小的针脚,除了做BGA换座,如何焊接上?谢谢!
cpu

网友:
只有上BGA了!

网友:
灾难啊,也想借机学一招半式的,陪楼主一起期待

网友:
可以不用做BGA,把断的取下来装下好的进去,我隔壁柜台可以做到的。呵呵

网友:
同情啊只能重做LGA了。不过775的不好做多跑一样温度高点吧。

网友:
这种针脚弯了,我们一般都会针挑的;断了可以尝试接一下,用松香和焊锡,但对手工的要求很高,而且即使接上去之后热稳定性不是很好了,用久了会跑00

网友:
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挑断过?只有换全新的cpu座子啦。。。。前提是你确定不跑吗和那两个针脚有关系?

网友:
只有换座子啊

网友:
明天试试接一下,不行就上BGA试试了,谢谢

网友:
焊这个针脚的难度太大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焊好过一次

网友:
笨蛋 先查下阵脚是底线嘛!如果是就不用管 !不是就上BGA换座子

网友:
发现有此故障,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只有换座了。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见过可以焊上去的呢,如果楼主焊上去的话,告诉我们下。
好学习学习。
找个BGA机换把。

网友:
我还想学习大家用什么解决方法,原来还是要BGA换座啊!

网友:
用BGA换座

网友:
可以焊但是焊工一定要好,要不然就把其它相邻的针脚碰到,准备一个费775座一定要和主板上的座匹配,要不然对不上。用刀片把针切断,切到你需要的大小,挂点锡,断针地方在挂点锡,考验你焊工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