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1-01-16):
请问笔记本能不能在用的过程中再把电池插上充电, 就是待机拔插电池

网友:
你这样操作应该是很危险的吧?

网友:
没这么试过,建议你也不要这样冒险

网友:
插电池还行最好别拔那样比较危险

网友:
可能会把充放电给烧坏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开机不能插电池

网友:
   有风险的  我见过

网友:
看你的 笔记本是 比较新的还是 老式的 新的一般问题不大  老式就危险了

网友:
我好像经常这样做啊,还没出现过异常

网友:
一定不能!

网友:
我经常这么干,目前还没出现过杯具

网友:
以前拔过一次,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只是说我,千万不要尝试,如果坏了不负责。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了,浪涌电流很大的,不定哪次就把东西搞坏了

网友:
以前插过,没出问题,但是以后不敢了

网友:
我电池随便拔插的,一般情况不会坏吧,我硬盘内存都不关机换的,也还没见坏过,不过都是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没注意,插内存电脑自己开了,郁闷有时候是关机却有自动重启了

网友:
试过没怎么啊  ,应该可以支持热插拔!

网友:
小心别短路了。。。

网友:
没事, 你可以大胆的插拔,非山寨本电池,在试产的测试过程都有至少做过1000次插拔测试

网友:
经常插拔,没出过故障

网友:
我也是经常插拔没出过问题     都按理论来说的话有很多兄弟的理论是指导不了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