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三星R23笔记本网卡问题,朋友会修吗

楼主(2011-01-16):
三星R23, T2390的CPU。
系统重装过几次,使用过程中网卡突然出问题了,表现为上不了网。过一段时间或是重启一下又好了。
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装系统打网卡驱动的时候过不去么?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在去做主板

网友:
软件的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在动主板

网友:
你还是看看网卡的晶振有没有问题吧,有可能是网卡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