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BAIDU和HAO123同时挂了

楼主(2011-01-16):
从事这行业已经有十几年了,最近遇到个怪事,昨天开始机器打不开baidu和hao123,其它功能正常,用谷歌搜索资料找到的都是baidu的,都打不开。重设置主页后打开IE地址栏显示的还是www.baidu.com,只是打不开网页,在IE—工具—IE选项里显示的是www.baidu.com,控制面板里IE属性里显示的是新设置的主页,无论怎么改都是这样,如果是系统的问题做一下就好了,可是老婆的机器和女儿的机器都是这个问题,郁闷了我。
把IE升到8了还是那样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前天晚上升级的路由器固件,现在恢复成上一个版本就正常了,看来最新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网友:
你看看路由器里是不是把那2个网址给out 了 再有就是你们那里的网络服务商出问题了

网友:
中毒了吧重做下吧

网友:
系统问题,中毒可能性高,查下HOSTS文件,或用360修复下系统,再不行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