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CPN61PM-HM主板 装系统装了5小时,进系统超慢。。 ...
HP MCPN61PM-HM主板 装系统装了5小时,进系统超慢。。 硬盘换过新的了。。。

楼主(2011-01-16):
请求是什么问题呀。。。????有谁知道呀。。快的帮我解决一下呀。。
硬盘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
可能IDE传输模式UDMA没打开,从设备管理器里查下硬盘工作模式,再到BIOS里做相应设置

网友:
你在dos里清哈cmos,不行久换哈内存试试。在不行久耍blos

网友:
是不是CPU的二级缓存关掉了。。或者COMS设置错误。建议给COMS放电。或者在COMS里边恢复一下出厂默认值

网友:
多数是传输模式没有选对!同意3楼!

网友:
清下cmos真的可以了哟。。呵呵。、。谢谢·啦

网友:
cpu的缓存被关闭了就会这样。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