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VGA接口的针脚定义

楼主(2011-01-16):
遇到好几张了,因为表笔太粗也没法去测量哪个针脚对哪个,从网上也没查到。这种接口的针脚定义,不知道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

网友(点评):
这也行?? 不会接一根VGA线量?

网友:
这个你还是直接量孔吧下面排的乱

网友:
量孔不方便,而且搞不好会把接口弄坏,实在没知道的。那明天我去磨个针尖去

网友: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计算机D15的焊接方法:   红线的芯线 脚 1   红线的屏蔽线 脚 6   绿线的芯线 脚 2   绿线的屏蔽线 脚 7   蓝线的芯线 脚 3   蓝线的屏蔽线 脚 8   黑线 脚 10   棕线 脚 11   黄线 脚 13   白线 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还有一种非常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 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 端壳。

网友:
谢了楼上明天按照你的脚位定义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也是一样的量法嘛。。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DVI接口,不是VGA接口,具体也不好说,最好拍个图,才能说明清楚的。

网友A:
至今,还没见过那种VGA借口,奇迹啊,今天见到了!

网友A:
好像是DVI接口吧!

网友:
照一张正面的图片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啦。

网友:
VGA 接頭的 比較高端顯卡都是這類的 隨時可以改成DVI 方便生產

网友:
不想把针磨细 就拿根针挨个孔插进去 用表点针上测量啊 这样不就知道哪个针对应哪个孔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